救护车式报警2声马上断电

楼主(2009-05-15):
主板名称        MSI PT890 Neo v1 (MS-7258)
现象:不定时自动断电
散热估计没问题。因为断电后我马上开机进CMOS查看温度才55左右~
其他散热也没问题~
请教各位达人。。。

网友:
1步 刷BIOS  看看 2步 换 有没有MSI 专用芯片 MS 7 8 9 啥的 要是有就换了 在就是 IO 和SB 就这些原因  肯定好了   级别不是很高 但是很专业 混深圳华强街的  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