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nx6325有时不跑码有时又可以正常显示

楼主(2009-05-15):
因为这款笔记本是的充电器和其它不一样,园口带针的,所以没用可调电源来测,用测试卡不跑码,多开几次就可以正常显示了,也可以跑码了,CPU供电芯片补焊过还是一样,会不会是哪里空焊了,

网友:
这款本,你的卡这么接,怎么搞都不会跑码,需要飞线到BIOS才能看到代码。这个本的北桥芯片容易脱焊,还有就是S1的CPU插座了。

网友:
呵呵  难修的本本啊   想办法接到数字电源看看电流就能判断问题  要不就去掉CPU散热片摸温度  CPU高温不亮  为北桥  CPU没温度为座子

网友:
呵呵 HP中间那个是 6.5V 你整个双路的电源
一个搞19.5 一个搞6.5 分别对应 焊接好 2个电源同时开,就能看到19.5的电流 只是有点麻烦
不过 要修的话看不到电流 就狠无聊了

网友:
CPU座和北桥的可能性大,用挤压法试试,这种故障比较费时间

网友:
哈哈,这款机子我以前就发过贴子特别说明过。北桥和CPU特别容易出问题。

网友:
北桥或CPU座子

网友:
这个本是可以用MINIPCI卡的,我上次修了,电源口下面有一个8脚的MOS管不良,按住可以开机,松了又不行,换了一个好了,不过过了一个月,北桥又挂了,没BGA,叫他换板不肯,拿走了

网友:
看一下圈住的地方

网友:
小丘哥哥, 你也姓丘啊, 我也是,你在哪里作啊 留个QQ393980917有空联系下, 交流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