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61笔记本0190报错后掉电

楼主(2009-05-15):
IBM X61笔记本开机可以显示,显示后报0190:critical low-battery error后掉电,不知道是哪里的原因,主板电池换过还是一样,大家帮帮忙

网友:
充电电路故障,具体故障点,需要你对照图纸仔细检查了。

网友:
一个保险坏了会导致这个问题 是给TB供电的  具体哪一个我记不得了  请楼主慢慢查 只要不扩大问题就可以了

网友:
维修思路应该是TB供电方向找。。。。

网友:
电池电量不足

网友:
可能是充放电的控制信号有问题识别不到电池或者识别的参数不正常.

网友:
给TB供电的保险坏了会导致0190
是闻所未闻

网友:
同意8楼观点.

网友:
楼主,请检查与-EXTPWR信号相关的电路,供参考,建议在没有确定故障点之前不要更换芯片.

网友:
请问下电池管理芯片是哪一个,是什么型号的啊 ?

网友:
充电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