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TC 17寸纯平显示故障,请大家指点

楼主(2009-05-15):
一台KTC17寸纯平,不连接主机时,能正常显示“无信号”提示字符,接主机后出现下图的情况,拍打一下显示器壳后正常显示,正常显示后可以使用一整天都没问题,估计是虚焊了,拆开后将大功率元件补焊后还是一样,是哪出了问题呢?,再仔细观察一下电路板,发现有一个二极管引脚发黑,当时拆下来,刮干净时,装回去时没焊接(老婆叫我。。。。。事后忘记了,就这样装回机壳),补焊后OK!谢谢大家的指点!!

网友:
扫描块,晶振,开焊可能性大。

网友:
行扫描块虚焊可能性大

网友:
屏线可能要重新插  要插紧了

网友:
重点应该检查显像管电路!

网友:
场芯片和预视放电路补焊下

网友:
检查行同步,行振荡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