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ACER TM3010图

楼主(2009-05-15):
我的TM3010机内有短路,充电COMS管一只被激穿。

网友:
电源保险管,烧短

网友:
问题以找到了,是CPU供电COMS管4707N激穿。
维修意路是,CPU四只COMS管用,万用表测量全导通,拆了一只下来还导通管子是好的,是另外三只中其中一只是坏的。要想知道。那只坏,办法是,在COMS管的S极加电压,它们都是有上管和下管组成。只要COMS管的S和D极都有压就说明那只管只激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