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华擎865GV的维修经过

楼主(2009-05-15):
蛮久前拿到一P4I65GV,具体原因是有时候点不亮,6.3V 1000uF的电容全鼓包。可正常通电。

先不说什么,就换电容,全换三洋电容后空板上电保护。
怀疑是电容有短路,再次更换为RUBYCOM后依旧,而量拆下的三洋电容全无问题。
仔细观察发现,电容供电和NB供电的场管有高温熔化移动的痕迹,测量后发现线路是通的,但没有短路。怀疑是原先电容不良引起的发热,就没管。

测量发现CPU供电处在未上CPU时电阻有11欧,逐个拆管测量,发展6个70L02中有一个管只有11欧,而这个管与另一个70L02是并用的,由于手上没有70L0了,于是将未并用的那个管拆过来,换了个40N03上去,故障依旧,通电即开机并断电保护,之后发现CPU的供电PWM上一电阻烧掉,PWM型号为L6916D,找到个L6917D的,发现基本电路差不多,烧掉的为一零电阻。换上去后还是一样。

发现内存供电管被人换过,型号为K3918,于是拆下量,好的,不管,继续换一个。还是不行。

这时候我实在想不下去了
量完所有的点,都没有任何短路,但板子就是保护。

突然想了一下:保护的话,CPU供电是不是已经有了呢?如果CPU有电压,那就说明CPU这块已经没有问题了,如果CPU没有电压,那就得继续查。
上真U,万用表黑线接地,红表笔插在CPU供电上,因为开机通电时间只有1秒左右。这时候要马上看有没有电压。
插电看表,居然没有保护了,而且跑了C1
实验了下下,发现这板不上CPU就保护!郁闷!
上了内存,点亮,很兴奋,于是上CPU座。上完后发现,又不跑码了。任凭怎么按怎么扭板子都没有反应。
CPU座子是通针的,应该不会空焊,于是把目光放到了南桥上,发现电压都正常。
突然量了下北桥,发现电压只有0.5V,换掉北桥的两个3055,马上就跑码了。但是只跑D5,还是不亮,换了N条内存还是一样。

量北桥电压,一切正常。又开始想不通了。上网查,发现华擎的板好象对管子的要求比较严格,而且好象要13N03才能代换原来的管,找一13N03换上,一切OK。跑了一个多小时,北桥较热,北桥的两个3055有点热,其他的管都很凉快。
已经OK了。

发现华擎的设计特怪,比如用的管,70L02很容易坏,还是就是居然不上CPU也会掉电保护!大家以后修华擎的板,发现有点不对劲的管还是换掉好了,如果不确定能代最好找同型号换。
这块算是我自己第一快在没有问别人的情况下修好的板了,以前的都有问师傅什么的。
如果维修过程中有什么弯路,还请大家多多指点。

网友:
LZ上假负载没有
很多板不上假负载通电,都要掉电的

网友:
没有呢
我一直习惯点空板来看看有没有短路,顺便量下NB和SB的电压,谁知道这招对很多板都还可以,对这个板就不行了

网友:
你没有上真U,不过你上了假负载了吗/不知上假负载会不会短路,我的印像中,应当是上电的。

网友(2009-11-19):
上假负载是为了提供VID信号,使CPU供电电路工作。老摸不上,当然没有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