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华硕K8N-VM的主板进来帮帮忙

楼主(2009-05-15):
谁有这款主板,被人拆件的,可是现在还能点亮,看到华硕的那个板面就不动了,键盘没反应,我拍了图上来给你们看看,1-8分别是什么,1的里面有两个不知是贴片电容还是电阻,都没有位号,剩下的应该是排阻或排容,还有IO的69和70脚是连在一起的,不知道出厂是这样还是人为[localimg=180,135]3[/localimg]

网友:
昨天图没有补上,现在补上了

网友:
测一下PS/2的供电是否正常,,,最好打下阻值,,可以直接摘除滤波电容试试,或者换一下USB的键盘试试,,,再不行可能就是I/O的问题了...

网友:
我是想知道人家拆件是什么,还有IO是不是出厂就是这样。你看明白我的贴了吗

网友:
应该被坼的是电感,保险和排容之类的

网友:
拆的是LPT打印口的排容或排阻,你自己看看版位号,应该有标示的,当然能点亮了,只不过是打印口不能用,有一块顶星主板的PS/2鼠标键盘口不能用,数据线的排容坏掉了,是C470,我从旧板子上找不到这么大的排容,客户也不用LPT口,我就从他的板子上拆下一个给装上去了。

网友:
鼠标键盘口很好修,先测一下供电,供电正常的话,测四根数据线的对地数值,数值应该大小相差不大,数值偏大为电感坏,偏小为电容击穿。

网友:
问题是没有位号所以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只知道应该是排容和排阻,也不知道是多大的

网友:
这么多人一定有一个人有这样的板吧,谁来帮一下咯

网友:
位置1:电感*2   位置2:150pf/50V 电容    位置3:150pf/50V 电容    位置4:150pf/50V 电容    位置5:150pf/50V 电容    位置6:150pf/50V 电容    位置7:150pf/50V 电容   位置7:150pf/50V   位置8:150pf/50V          IO的69PIN 信号为SIO_RSTBTN#       70PIN为EN_AS     两脚应该为不短接   楼主再看一下被拆掉的排容有没有连锡的情况。把焊盘清一下。  把位置1的2个电感补上KB MOUSE应该会好的。LPT的排容其实可以不用补吧焊盘清干净就OK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