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VAUX是个什么电压?

楼主(2009-05-16):
请问一些
电路图
上标的3VAUX是个什么电压?AUX是什么意思或是什么英文的缩写?谢谢!
电路图

网友:
貌似AUXILIARY的缩写,辅助的意思,理解为3V辅助电压,主板上电压一般分三种:第一插上电源适配器
就一直有的电压即ALW电压。第二是辅助电压。第三是RUN电压。如果要RUN电压正常,必须AUX电压正常后才行。上电时序:ALW --> AUX -->RUN
不知道对不对。 请高手些指正。

网友:
3VAUX指的是给网卡IC供电的3.3V电压,AUX电压有1.20 1.5V 2.5V 3.3V等几个AUX电压.有AUX电压才可以通过网络远程开关电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