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代换

楼主(2009-05-16):
W83627EHG-A  这个IO芯片用什么样的IO可以代换啊,  主板是华硕的!!!!急啊

网友:
可以用W83627EHF 这个是有铅的,其它没有区别!其它的型号不能替换,替换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问题

网友:
我的这块板子故障是不开机  上电(不按PW开关)南桥就非常热,本以为是桥挂 因为没什么时间放在那里好几天没有管它,昨天没事做给拿出来随便炼炼,干掉IO再通电桥不烫了!!!!看来是IO坏了从而导致桥短路的!!!!因手里没有W83627EHG  和W83627EHF的IO所以上了个W83627HF上去不能开机,看到只有等有那个型号的IO了!!!!!

网友:
W83627EHF-A 和W83627EHG-A 一个有铅一个无铅可以代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