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AMD芯片组的开机时序

楼主(2009-05-16):
EPOX的690G 不开机,接电源就上电。求AMD芯片组的开机时序.谢谢

网友:
干IO啊。自动上电8成IO挂了

网友:
应该事IO坏了,换吧

网友:
我有二块华硕K8N也是这样的,自动上机,CPU没主供电!!

网友:
有的好象I/O不 参与开机的啊

网友:
ATX14脚 和PWR 排针上的一个脚,两面一起跑线,就知道谁控制开机了。

网友:
看看你的IO是什么型号的
如果是参与开机的,把IO取掉看还是否自动上电。以确定故障范围

如果IO不参与开机的,从绿线开是跑跑线路

当然BIOS跳线先看看跳错没有

网友:
不是IO的问题! 有这块主板的时序图就好办,因为不知道南桥缺什么条件!

网友:
EPOX的板上电时序好像是和AT100或是AT101(哪个记不清了)有关,这个芯片类似于IT8282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