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30飞线问题

楼主(2009-05-16):
主板在cpu底座那有几根飞线连接一个芯片 这是正常的吗? 什么作用?
cpu
芯片

网友:
印象中T30的主板CPU座附近没有飞线,楼主能否上张图片?

网友:
网上搜一下说T30内存插槽故障存在 那这个是连接cpu底座的吧?

网友:
楼主,这些飞线是正常的,您仔细看,应该并不是连在CPU座下面的焊点上,中间有绝缘纸隔开的,对吧?

网友:
与飘同行
绝缘纸隔离?

网友:
这些飞线的具体作用是静电,传输峰值电压,雷电等的过压保护,以保护主板不受静电,传输峰值电压,雷电等的过压损害.

网友:
楼主,这些飞线是联到一个六脚IC上了,不是联到CPU座的焊盘上.

网友:
工厂里弄的,维修店哪有弄这么讲究的。

网友:
与飘同行
那就是说是正常的是不

网友:
是正常的, 这些线是工厂飞的.X31有部分主板上也有类似的飞线.

网友:
专业人士所为

网友:
防雷击的嘛,正常的.看来你修的少哦

网友:
见识了飞线的效果

网友:
這跟X31應該不同吧
X31的跳線應該是更改USB的線路吧

网友:
这个是正常的,以前见过这种板,出厂的时候就有这种飞线了。

网友:
这是工厂飞的线。

网友:
这是网卡部分的。

网友:
出厂就被烙下了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