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会改装电源开关

楼主(2009-05-16):
电源开关怎么改装  一边是强加电  另一边是待机的  有开关 但是不知道怎么改

请高手赐教

网友:
一边是强加电  另一边是待机的  有开关.待机-正常.强加电-4脚接地.

网友:
这个太简单了吧,用一个2位开关和一个铵键开关就得了啊./

网友:
可以用在网吧,用旅馆里的插卡取点方式改装,正好用上网卡插入,
分别出发两个开关,可以开机,抗取走卡后,主机关机段交流电,
能保护待机电路。

网友:
绿线接地就行 这个...有必要么

网友:
绿线接黑线就强行加电了,这样麻烦啊,用把尖镊子插到绿线和黑线短路就可以了。

网友:
我的电源是用的两个开关,一个是强加电的开关,一个是总电源开关,强加电就是绿线和黑线,总开关就是电源接头的,

网友:
一边接绿线 另一边接黑线...就是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