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K41故障外接显示 内接清屏 请高手指点~~~

楼主(2009-05-16):
TCL K41 开机外接亮 屏本身清屏 测 屏供电3.3V 电压没有 同时高压板控制电压也没有 有时候显示 有时候无显示 显示得时候屏得RGB CLK电压都是1.25V左右 没有显示得时候是0.30左右    屏好  屏线好  高压板好   显卡好 换得新显卡还是一样   显卡型号ATI 200M   哪位大哥知道还有什么能引起此故障 请指点 谢谢~~~~

网友:
接口没有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