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c610开机不亮

楼主(2009-05-16):
NC610开机 电流一不停的跳  已检过内存  显卡  北桥我都换过啦

网友:
用外置显示器试下看~

网友:
你看捡查一下,看看大供电电路当中的管子有没有软击穿。

网友:
你用示波器打出的波形看出来过显卡的吗?如果过了 你可以打下屏线接口数据线的波形有吗  供电有吗 如果都有就把板子排除 有可能是屏线或者屏本身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