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U盘

楼主(2009-05-16):
我是新手,听说可以用U盘做系统,
我有U盘。2G的,不知道够不够?
那系统U盘都需要什么。
需要下载什么啊?
整好后,插上U盘后,进CMOS里调试那个?
调试完
重新启动后跟用光驱和系统盘制作一样吗?
如果不一样,哪都不一样?
请各位高手和大姐和大哥,教教我。
说明白点。我脑子笨

网友:
用USBBOOT软件先把你的U盘做成可以启动的U盘 把GHOST 等应用程序和XP.GHO镜象拷到U盘底下 就可以了 装系统的时候就可以在BIOS设置从USB启动进DOS  GHOST就可以刻隆了。。

网友:
把老毛桃版的WINPE安装到U盘里,然后再把GHOST盘里的.GHO文件拷贝到U盘里,再将BIOS设置为U盘启动(视主板类型而定,有的认成硬盘),进入WINPE里边做系统

网友:
最好搞个量产成USB-CDROM,兼容性好,新旧板通吃

网友(2010-01-08):
我用金士顿做成功了USB-CDROM,很好用

网友:
1. 做启动U盘前 你必须准备一个U盘 2G的U盘肯定够了 然后下载一个老毛挑PE安装程序 给你一个老毛桃最终修改版下载地址 很好用我自己也是用的这个 http://www.duote.com/soft/8624.html  网页的最下面有下载地址 然后自己准备一些喜欢用的工具当然还有系统镜像 我用的电脑城2010 版本 呵 什么版本的系统就随你喜欢了 网上有很多下载资源
   2 接下来就是来搞U盘了 把他做成启动盘 首先打开老毛桃 呵 这几天我老帮人做启动盘步骤我都记住了 打开老毛桃安装后按4 就开始制作了 后面就是按照提示来格式化的时候要选好盘符不要选到自己的硬盘上 呵 这个版本的老毛桃会要你输入一个密码 死步骤跳不过去 呵
    3 制作好之后就把自己事先准备的系统 工具软件 放到U盘里 然后重启进入BIOS设置 把机器设置成从U盘启动 一般的U盘都能被电脑识别很好找 把他设为第一启动就好了 进入PE后首先加载虚拟光驱 PE里面有这个工具 然后再使用GHOST 选择镜像安装 顺便说下 U盘装系统比光盘快
   呵  网上很多说的都不是很详细 让我走了一点弯路 呵 希望可以帮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