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sp 180-50slv 带不起负载

楼主(2009-05-16):
联想品牌机fsp 180-50slv 带不起负载  ,但是放在别的主板上好使,急急

网友:
电源温控坏

网友:
楼上何以如此肯定?带不起负载太多原因了,fsp的小功率电源一般用ka3511居多,电容的料不算很好。首先换掉输出端电容,再查几个输出端的整流管,特别是+12v的肖特基管。没事的话查两个推动管(c945或c1815居多)。

网友:
如果在其他机器上正常  在这台机器上不正常的话  特别是品牌机的  极容易因主板检测电源的故障,而保护

网友:
还是那句:与温控有何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