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1掉电问题

楼主(2009-05-16):
T41有是开机一钟就掉电,有时候进系统后两分钟就自动重启,换过别的版本的系统,也换过硬盘,还是这样,应该是硬件的问题了,换过TB和PMH4也还是一样,请求高手解答。

网友:
说明点,刚开始的时候是,进系统2分钟就自动重启,后来不知道怎么搞的开机,还没进系统就掉电,但没有自动重启

网友:
这个问题建议先查主板电池电压是否在工作点以下。
升级BIOS。

网友:
显卡虚的多吧

网友:
看一下风扇赌了没,热量过高也会出现这中问题

网友:
开机掉电已经解决,是散热的问题,但是到系统里自动重启还是没解决,不过很有规律的都是过差不多的时间就重启。

网友:
为何不加焊一下核心供电呢?

网友:
我有一次装华烁机器。AMD的U ,把防止短路的黑贴压倒U上了,开机掉点,装好没事了

网友:
第一,可能是显卡和南桥,如换了还是不可以,第二,你就跑CPU的热保护电路,就这些,没有别的了,

网友:
是不是过热呀

网友:
你之前焊过的TB和PMH4焊好了没?是不是你把问题搞咋了?

网友:
桥虚汗,散热问题不会冲起吧

网友:
请问都是进到系统哪个位置重起的,拍张图片.看看,
是不是进到滚动条了?

网友:
最后是焊了CPU座后就好了

网友:
倒觉得应该是桥空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