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版主方正佳和240D开机掉电

楼主(2009-05-16):
方正佳和240D的机型故障是不开机,拆开发现是适配器口电源头脱焊,换新后,裸板加上屏可以点亮,但是装起后,加电一会就掉,用可调电源试电流上到2.1A,掉电了,插上测试卡看,内存已过,代码跑到44后掉电,估计要检显卡了,掉了。又拆开,加焊CPU,北桥供电芯片后,装机加电,拷机5小时后,用户拿走,但用户到家后,又说开不了。拿来插上诊断卡开机,代码显示跑到44时掉了。反复开机也是,诊断卡上供电,时钟,复位全正常,内存也过了。SIS651的北桥内集成315的显卡,按压它和CPU座也一样,拆开再装好又正常了。过几小时,用户再带回去,打电话过来又是不开机,

网友:
各位高手指导下思路!急盼!!!

网友:
是不是没有装好?注意发现有肯能短路的地方加绝缘的东东。

网友:
应该不是没装好的原因,只是主板被焊的电路板不良的  难修了哦!

网友:
LZ,我今天也遇到一台机器。跟你的这故障差不多。TOSHIBA的。独立显卡板,头次是接触不好。
坼机后,安装好显卡板后亮了。
   客户拿回去用了几天。今天又拿来了。老现象,开机不亮。这次把显卡板取下来。 做了一下BGA。
测试几天。如果没有问题就交货

网友:
哪位高手帮下忙,给点思路啊!·

网友:
同意二楼的说法,仔细看一下是不是有和外壳短路的地方,特是CPU风扇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