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特别的主板

楼主(2009-05-16):
今天修复一块华擎(asrock)的主板,主板电容有14个鼓包,由一个同事换的电容,由于这主板电容标识和其他主板正好相反,把这14个电容全部装反,然后加电测试,结果只是没有亮机,拆下其他配件后发现电容装反,重新装好电容后开机,居然可以正常使用了,这个帖子就是在这台机器上发的。呵呵!
希望大家注意了,华擎的主板好像都是这个样子的。

网友:
华硕跟华擎的主板本来就是跟板面标志是相反的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电容装反了吧?这没有什么啊?

网友:
细心看下线路就不会啦

网友:
靠,这不是误导大家吗 ?说明 工程师,这样设计

网友:
哎 华硕 华擎一直以来都是反设计的

网友:
这个问题N年前了,搞不到正负就用万用表量一下,或目测一下

网友:
华硕的主板也是这样,就是电解电容的极性丝印弄反了,不知道的故意的还是工程师的问题~~~在换电容的时候最好还是量量那边是正极和地~

网友:
这只能说明你同事,没有细心!!!

网友:
也碰到过这样的

网友:
在有些时候电容装反会爆的,以后还是要多注意的!!!

网友:
干什么事需要的都是细心。修主板更应该这样

网友:
电容装反了有可能会炸的

网友:
华硕 华擎一直以来都是这样的,修板子的都应该知道

网友:
呵呵,我刚学手上有几快旧板都是华硕的,前几天练习焊工没注意 原来我一直 放反了

网友:
我装电容的时候、接前置USB的时候,一般都要用表打一下

网友:
我被炸了一次,装了4个,反了一个,只听“砰”一声....还好没炸到眼睛。安全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