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无CPU供电电压

楼主(2009-05-16):
(无正文)

网友:
查查电源IC正常不, vdd_en pgood vid

网友:
查电源IC的关键脚电压

网友:
电源IC正常不,CPU的温度正常不。

网友:
回楼上,无VCORE,CPU哪来的温度?

网友(2009-08-12):
IT 8282这个芯片有吗?看这个芯片正常吗?它管CPU供电

网友(2011-06-04):
我也有一快一样的板

网友:
慢慢查吧,要自己查出来的问题才能长记性!!!

网友:
查CPU供电IC啦  看IC的VCC  EN PG VID 都正常不  如果正常 就换IC

网友:
电源IC换个看看

网友(2012-05-31):
换个CPU 要么就是CPU供电芯片 ADP3186

网友(2012-09-04):
我有一个板,如果内存有供电,CPU无供电,上假负载有参考电压,无PG,请问PG是电源管理芯片发出的还是南桥发出的?要测哪里?

网友(2012-10-11):
查电源管理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