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新手请问这些英文简码的中文信息

楼主(2009-05-16):
不知道中文含义请赐教

网友:
不太清楚,我也想知道。

网友: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我只认识一个PWRGOOD……

网友:
南北桥PDF里面有解释呀自己查查

网友:
是连接到芯片H里的某个信号
H一般是北桥,下杠后面是信号名称

网友:
我就认识一个时钟信号和复位信号

网友:
建議報名學習主板遠程培訓,老師一般都會講的,關鍵還是自己要記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