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520自动关机~~

楼主(2009-05-16):
CPU和桥散热没问题.

网友:
我今天也遇到一台520的,有时一按开关,马上就掉电,再按没有反应,拔掉适配器再开,一般能够点亮,但是有时在启动过程中掉电,有时进系统后很快掉电,开始以为是散热问题,处理了这个还是一样的,应该不是散热的问题,有没有哪个修过这样的呀,给点提示???

网友:
估计是显卡。。

网友:
遇到过一例CPU有毛病的。

网友:
CPU 和CPU供电芯片8770代换一下。

网友:
北桥虚焊也有可能。

网友:
怎么个自动关机啊 起到哪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