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915主板开机电路

楼主(2009-05-16):
今天客户拿来一块msi915的板子过来,开机不加电,发现MS-7开机复位芯片很烫。请问高手是不是换了这个芯片就好了呢???谢谢!

LZ
以后这种问题就没有必要问了,直接换了再说!
问也是白问!谁敢保证板子没有其他故障点!!!

网友:
是的,PG、RST都是它完成的。

网友:
好的,我换换看,好不好用

网友:
这个谁也不能保证好呀,不过发烫的话,先换了再说,看下情况,不行接着查呵呵

网友:
先换后说吧

网友(2009-06-17):
温度越高坏的可能性就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