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801FB的锡珠是多大的

楼主(2009-05-16):
82801FB的锡珠是多大的,我用0.6的又有点大了,请教各位大师傅些,我如果要做82801FB或82801GB的桥的话,用什么规格的锡珠,什么规格的筛网

网友:
0.45的吧,你先摆几粒上去看看间距怎么样?

网友:
用0。76的。0。6小了

网友:
那就是0.5的了,要不就是你的钢网小了.不过我做过的桥都是用0.76和0.6的锡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