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城
进系统蓝屏!是不是分区表出问题了呀

楼主(2009-05-16):
遇到一台机器,进系统蓝屏,用户说有资料,要求先把资料读出来再重装系统,我把这个硬盘挂到别的电脑上用好的硬盘系统带起来,进入系统后,点我的电脑 点那个系统坏的c盘,电脑反应很慢,就像死机,打不开那个盘,我知道把那个盘格式化一下就好,但用户有资料要读出来,大家看一下应怎么办呀!谢谢了,是不是分区表出问题了呀!
电脑
重装系统
硬盘

网友:
分区表不会坏的,可能硬盘有坏道,你用MHDD扫描看看,或者用效率源是中文的,
最好先做个C盘GHOST备份,数据用GHOSTEXP提取就可以了.保险一点用WINHEX做个镜像.

网友:
这个硬盘是笔记本上的,就一个分区,只要挂上这个硬盘,打开我的电脑,电脑就像死机了似的!打不开那个盘!

网友:
肯定是硬盘有坏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