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小影霸845GE/PE主板开机无显示{黑屏}

楼主(2009-05-16):
上检测卡跑码。发现:+5V  +12V +3。3V   -12V   CLK   RUN    RST常亮
  OSC 不亮   BIOS    IRDY 不亮
  怀疑复位电路有问题,从POWER OK查有开后有+5V高电压,但POWER OK信号
从主板上很远的跳线到IO旁边,但没有接到IO内部。RSE开关有3。3V电压,人工复
位也不行。测IDE  PCI 都没有复位信号。{检测卡有时显示FF有时不显示}
求助,大家如何维修。谢谢!

网友:
查复位相关的电路再说

网友:
回复 网友A:

人工复位开关后没有门电路,直接接到南桥。
请教具体维修方法。谢谢

网友:
先查全板的供电,如正常,再查全板时钟,然后才到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