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片主板故障。

楼主(2009-05-16):
现在我这里有好多片主板。有一片说检测不到内存的。还有一个显卡是花瓶的。(别人维修过了,看到显存都焊过了,我就拿来学习维修)我是新手,刚来学维修主板。这样的故障改从什么开始查起,来这里请师傅们指教一下。谢谢
显卡

网友:
对了。维修主板需要什么工具?我做电器维修的,现在手头热风枪,电烙铁,万用表一些基本工具,还需要配备什么基本常用的工具才能维修。

网友:
修电器的都跑来修电脑了,还是个自学的,这不来抢我们饭吃了
哈哈,不做桥的话,你的工具差不多了,再来个测试卡就OK了。

网友:
简直就是自学成才

网友:
还需要编程器,写BIOS用。

网友:
编程器,工具盘等

网友:
LZ,关于你的这些疑问,想来论坛里早有帖子谈到过
对于新手来讲,先潜水看帖是最好的方法了

网友:
我经常看帖子啊。系统盘。诊断卡都有啊。还有,一片主板检测不到内存。一片CPU不工作。杂办?

网友:
潜水先吧,多查多 看多想,不要随便就问,就算要问也要先测点数据。

网友:
你修电器如何修,电脑也是一样的,都需要有一定的技术含量的。

网友:
晚上量了一下。我插着诊断卡,六位的,显示NO-CPU,应该是CPU不工作吧?风扇会转。然后cpu旁边的管子中间脚4.7几伏,电压是不是5V?南桥晶振电压两边都在0.2几V。(主板上看到SUPPORT FSB 400/533 MHZ 不知道什么牌子的。是845的)还有南桥都不会热。看了一些论坛资料了,是不是南桥不工作引起的CPU不工作?南桥上一步是什么电路。

网友:
有假负载吗,先把数据发出来呀,

网友:
LZ
说点不中听的 ,估计你连主板最基本的工作原理都不清楚!还谈何维修?
即使现在跟你讲如何修,也讲不清楚
所以你看回帖都没有人教你怎么做,因为教了都白教!
申明一点:没有人不尊重新手,但是你提问至少要靠谱,而且要有一定维修能力,懂基本原理!
否则:好是那句话…………教了也是白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