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5200显卡维修中求助

楼主(2009-05-16):
七彩虹5200显卡 故障花屏 (条纹)GPU 显存供电正常,加焊过GPU显存。还是花,个人怀凝是8颗显存中有一颗或一颗以上有坏。看基地上有高人说短接显存1,2脚排除法,我短接了背面上方也就是C区48--63显存的1,2脚 正常不花了。但只有64M了。我想问一下短接12脚是什么功能,为什么短接了一颗显存12脚整个C区都屏蔽了。

网友:
没明白你是要求助还是写维修经验~~
要想修卡就把卡的实物图片上一张、短接不花容量减少说明显存周边电路有问题或本身损坏或GPU。

网友:
哎  云里雾里。。。。。。。。。

网友:
测试如下 显卡高手帮我看看
没相机所以上不了图 显卡是七彩虹风行5200CF白金版 128M 128B
Tested from 0 MB to 128 MB.
    LANE     E_BANK0 ERRORS
------------ ----------------
FBA[31: 0]               0
FBA[63:32]               0
FBC[31: 0]        25317824
FBC[63:32]        19180704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C08 C09 C10 C11 C12 C13 C14 C15 C24 C25 C26 C27 C28 C29 C30 C31
   C40 C41 C42 C43 C44 C45 C46 C47 C56 C57 C58 C59 C60 C61 C62 C63

Read    Error Count: 453837
Write   Error Count: 44044691
Unknown Error Count: 0
ADDRESS  EXPECTED  ACTUAL  REREAD1  REREAD2  REREAD3  TYPE  P L E I ROW  COL BO
-------- -------- -------- -------- -------- -------- ----- - - - - ---- --- --
076af334 00000000 59005f00 59005f00 59005f00 59005f00 WRITE C 0 0 3 0dab 133 1

网友:
坏了两篇显存  或显存周边电路  ,5200花瓶的  像你这情况  gpu坏的可能性不大

网友:
Tested from 0 MB to 128 MB.
    LANE     E_BANK0 ERRORS
------------ ----------------
FBA[31: 0]               0
FBA[63:32]               0
FBC[31: 0]        25317824
FBC[63:32]        19180704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C08 C09 C10 C11 C12 C13 C14 C15 C24 C25 C26 C27 C28 C29 C30 C31
   C40 C41 C42 C43 C44 C45 C46 C47 C56 C57 C58 C59 C60 C61 C62 C63

Read    Error Count: 453837
Write   Error Count: 44044691
Unknown Error Count: 0
ADDRESS  EXPECTED  ACTUAL  REREAD1  REREAD2  REREAD3  TYPE  P L E I ROW  COL BO
-------- -------- -------- -------- -------- -------- ----- - - - - ---- --- --
076af334 00000000 59005f00 59005f00 59005f00 59005f00 WRITE C 0 0 3 0dab 133
我在DOS下运行MATS怎么看不到这些东西 显卡是花的
很郁闷 能给点帮助么

网友:
短接后C区坏了两片,就成了64M,换掉正面的上面两颗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