硕泰克SL845DR -TC

楼主(2009-05-16):
今天也看了不少论坛里的相关帖子!解决不开机,但是跑00,CPU没时钟和复位电压低,其它电压信号都有,然后PCI上面时钟复位都好,内存上电压正确,时钟电压有2.5(肯定不对)。找了半天没找到时钟芯片,郁闷!然后下班不管了!因为时间有限,到底是北桥还是座子虚焊呢,还是BIOS坏了!
还有它的时钟芯片在什么位置啊,找不到么!明天上下锡炉加焊下座子和北桥试看看呢!
还有内存有个时钟点还没电压!其它5个都是2.5V

网友:
说了那么多 好象都没说到CPU供电?

网友:
不是说了么,供电正常,主电压和辅助电压都有!

网友:
毛用,我今天北桥,座子全焊了,南桥也焊了,结果PCI上的复位也没了,结果原来PCI和AGP上的时钟电压也没了,还换了个时钟芯片和晶振,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