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N61G主板不开机

楼主(2009-05-16):
昂达N61G主板,拆下主板只上CPU和内存,触发CPU和电源风扇转一下就停了,把CPU拿下再触发CPU和电源风扇才能工作?CPU换过了,是好的,我是新手,不知道主板上是那个坏了!请大家帮忙下

网友:
那是下管短路了

网友:
转一下即停,就是保护了,主板上有短路的地方,仔细找找看吧!!!

网友:
插12伏4脚的辅助电源 还 一样断电的话 应该是开机电路那一快短路 不插不断的话 就是应该cpu供电那部分的 上下管有坏的

网友:
检查CPU供电部分短路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