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清华同方超锐V8800不上电

楼主(2009-05-16):
北桥是VIA P4N266,南桥是VIA VT8233,待机:0.01A,待机电压:3V,5V正常。开机键电流升到0.11后马上回到0.01,排查各关键供电8脚,均无短路。怀疑PC87570-ICC/VPC问题,从与他相仿的板子上拆了一个,回焊后故障依旧。根据供电2.5V线路站不住的现象,排查到PC87570输出给MAX1714的3脚的电压保持不住。如图。不知道我分析的是否正确?或还是有短路保护没有查到?或还有其他情况呢?请各位指点!谢谢!

本退了,但是此问题还要深究到底。

网友:
看看反馈的三极管有没有坏;
类似下图这个电路

网友:
我也修过一台这样的机子不过不是这样的现象, 开关无反应3V  5V都有其它都下常,后来发现是南桥边上的晶震冷焊了这个机好像有这样的一个通病

网友:
好像CPU没过,以前修过CPU四周有50多欧的排阴被拧坏了,会出出类似故障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从PQ20,PQ28,PQ32,PQ27,PQ33都查了无短路。
看看别人还有什么思路,补充:这款板子是VIA的如果为排除南桥故障,把南桥取下,对开机加电是否影响。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取下南桥上电,有的电压可能出不来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为什么拆南桥,是因为有一组供电的组值比较低,拆下后阻值上来了,但是还是不上电,电流站不住,马上回到0.01了,现象基本没变。先谢谢你了。求助等待中。。。。。。。。

网友:
内存边上有小电阻吗你测试一下看看那些小的排阻我修过一个就是排阻坏的嘻嘻要有耐心啊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查了一下,用BGA焊膏涂完,用风枪都过了一遍,还是不行,按照你的意思是不是给开机芯片供电或其他方面的电路有关吗?我说的对不对?补充:此时南桥没上。不知道是否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