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铭瑄 变形金刚 8500GT双DVI头 一头偏色

楼主(2009-05-16):
今天接到一块铭瑄 变形金刚 8500GT 上机测试 下面DVI头偏色 呈绿色
上面DVI头正常 目测 无掉件 对比两个DVI各引脚 阻值都一样
换了ACT08 也没用 加焊GPU也无效 小弟没招了 请各位指教
谢谢!
求助

网友:
有一个头用,不就行了。
这种情况,有可能是GPU局部损坏,你加焊也没用。
偏色与ACT08无关。查下相关的电阻。

网友:
GPU损坏了,如果要修只能换GPU

网友:
上面两位 讲得
绝对错不了
再说了 都是dvi的 你还折腾啥 没必要修呀
我自己的 显卡 检测完gpu引起的 vga不良 卖的时候直接送个dvi转接头
不会修的 除非客户的 飞下线子

网友:
哦 谢谢各位 !!!
那我飞线 客户的 要弄好
直接飞线从另一个好的DVI头上到那个坏的头上吗 不用拆那个坏DVI头的外围元件吗?

网友:
王先佳
dvi对dvi的 飞线,外围我认为不需要断开 ,你的只需飞一根即可
因为都是dvi ,行场信号幅度是一致的 其他要求 也是一样的

网友:
对了 飞的时候 只需断开 所缺的 那个颜色的 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