粘液晶排线用胶水

楼主(2009-05-16):
各位大侠:
小弟有一个电子钟拆开后排线和液晶玻璃边缘接触不好,字显示不全(手用力按能显示全)
请问粘这种排线的胶水是什么样的呢(排线应该是两片塑料膜中间夹导电碳的那种)?

网友:
好像没有这种胶水吧

网友:
那是导电漆

网友:
是那排线上的~~这种排线是有层胶~~用热压辊或是风枪吹~排线上的那层胶就会熔化而贴上~~不是另外用胶水的~~如果排线够长就剪掉不贴那节重贴~~不够长应急可以打上热熔胶~趁胶还热时用力压紧~也行

网友(2009-09-07):
这种有点不好搞。我也遇到过。。一般是粘不起。加热有可能越严重。我是用泡沫垫压的。。只要不拆它应该可以用的

网友:
电子胶
乐泰382电子胶水。  价格 90左右/20ml

网友:
或者其他乐泰系列的
可以上官方网站查询。
有应力 缓冲力 还有耐压 耐热系列....

网友(2009-11-23):
有一种说是斑马线的东西。应该是这个用途。

网友:
我看错了
不好意思,导电漆没法使用胶来固定。

网友(2010-01-01):
这个东西不好弄呀

网友:
这修软排线用这种试试

网友:
楼上的,这个怎么用啊,这东西应该是装电烙铁上的,头上的那东西是什么东西,软的橡胶吗,用这个压在斑马线上吗?

网友:
屏的软排线不是胶水粘的

网友:
是专用的胶带,热压后仅有纵向导电能力,其它胶水不管用!

网友:
对这种排线,都是用热压的

网友:
这个手工修不了吧

网友:
用胶枪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