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测试一般都测哪些重要得点

楼主(2009-05-16):
给大家一块主板,大家一般的测试流程是什么?请大家一起讨论!
先说说我的测试流程:1对电源接口对地打阻值,如果阻值正常,进行下一步
                    2对pci  a14正对地大阻值正常正常下一步
                    3上假负载,对各个点的进行测试,内存,pci等的电压
                    4 最后根据不同的情况进行不同的处理

网友:
我们基本也是这样的,但我们有时还要测南北桥,时针等测试

网友:
流什么程啊 块块板那么测哪来那么多时间 先判断哪部分问题 针对着下手了...

网友:
根据主板的故障现象,大概初步判断故障的位置,再具体测量相关的电压、电阻值,再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分析推断、证实,最后处理。

网友:
学习了。
需要用什么假负载?我是新手

网友:
说说我测845主板的测试点:1.电源接口对打阻值.2.cpu.南北桥.内存.显卡旁边的供电管子地打阻值.3:.上假负载,对5v开机电压.cpu.显卡.内存的电压进行测试4.摸下南北桥是不是烫手.5.插上主板诊断卡.upu.开机看显示是什么.查BIOS.复位.时钟信号.看诊断卡说明书.根据诊断卡看显示,初步判断故障的位置.

网友:
回复 网友A:

假负载只买cpu的就行。其他的基本用不到

网友:
回复 网友B:

和我的差不多不多

网友:
没有假负载修什么板呀 价格也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