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显示器753dfX亮度偏暗,行幅不够左右有二个厘米的暗区

楼主(2009-05-16):
三星显示器753dfX亮度偏暗,行幅不够左右有二个厘米的暗区,行幅可调,但调不到位,,二次电源只在1024x768X85HZ下 是 93V(一次电源供给二次电源有50V/12V正常),电源会随分辨率变大而升高。这应该是二次电源电压偏低造成的吗?我换过行管,行幅调节管还是一样.另外高压包(型号:PN17KT/AQ17KS)各脚的电压如下,不知是否正确,请高手指点。

脚位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功能 93  93  -200  0  0  -215    0   3   0    0   0    74   260        -        -

网友:
进工厂模试调一下~

网友:
你看下阻尼二极管代换下试试

网友:
其它模式下  可不可以调到合适的宽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