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晚修好了一台NEC的笔记本

楼主(2009-05-16):
昨晚和老表两个修了一台NEC的笔记本,故障现象是不开机,实测是呈短路性故障,通电测电流达到2.3A,赶快断电,   说来是碰巧了,在这时我们把主板反过来 背面看,手指碰到了一个元件(是电容)非常烫手,  想想短路了电流大,肯定会有元件发热的,于是把这个电容给取下来,这时量不再短路了,  通电开机一切正常,  呵呵   就这样修好了我们修的第一台笔记本电脑,   嗯  有点成就感,            后来查看电路   那个电容是CPU供电电路的,

网友:
短路的情況還蠻好維修的~
只要看看哪邊發燙就換那裡的元件
不過在下有遇到不發燙的主機板
短路電流已經到達3A以上了
還是沒有元件發燙
所有的腳座也沒有短路的情況

网友:
NEC有一款笔记本就是通病,电容坏导至短路~~~~

网友:
兄台真的好运气呀!怎么我就碰不到。

网友:
短路一般都是电容坏了,不过不好查,要一路一路的断开找

网友:
加电一烧就可找到短路的

网友:
短路太严重了有时烧不出来.

网友:
这种故障都好修

网友:
嗯  哈,感谢大家回复咯,  现在这机已正常使用了4天了,这台机的型号是VA93J,  在别人那收过来600大洋的,  不知值不值呢,

网友:
这种应该是NEC的19V机吧。通病。。。

网友:
呵呵!! 以前刚起步的时候我总是想遇到这样就能找出问题的,来增加点信心,运气不好,一直没有遇到,兄台GXGX

网友:
收的机子多了 大家都会碰到啊

网友:
NEC的是有这个情况,是个这通病,要多注意

网友:
NEC 19V的本本最好都改用16V的

网友:
呵呵  这个是通病  兄弟你挺黑呀 我才收150呀

网友:
加电烧,有好的开关电源才行,一般的电源不自动断电,时间没有掌握好的话,烧PCB板就玩了

网友(2009-06-24):
恩!兄台的运气真好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真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