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SUS开机LOGO处死机故障

楼主(2009-05-16):
手上有台华硕笔记本。开机显示了华硕LOGO,就死机了。卡死在LOGO处。
坼下硬盘和光驱等等,用最小系统法试了。还是死机。
       内存也换过了。不知道有没有高手修过此故障的,请指点迷津!

网友:
如果換BIOS無效的話
就得換南橋囉!

网友:
我修过的不是华硕,是别的机子加焊BIOS 就行了,不行就换南桥试试看了。

楼上那位 高雄 台湾的吧。你们那边有些什么维修类的论坛介绍我去瞧瞧呀。

网友:
看看BIOS有没有问题。若还不行就换南桥

网友:
同志们,给点思路吧。我定了两块南北桥。估计明天得换两个座大桥了。呵呵!

网友:
先换BOS或加焊一下看看有时可以好

网友:
能是都给我说了吗
  刷BIOS不行的话就是南桥虚焊了

网友:
顶了。楼主记住宣布结果。学习了

网友:
楼主是ASUS什么型号的本.如果AMD 的本的.北桥坏的比较多呀.

网友:
机器是A6000KM,放了一天。今天准备换新的南北桥。结果能过LOGO了。奇怪的现象!等明早去
上硬盘。看可以进系统不!最好没什么问题。能节约我两个桥。

网友:
我之前碰到过一台A8J的机器,不开机,检查到网卡短路,更换后挡LOG,刷BIOS解决

网友:
你好~请问你的(ASUS开机LOGO处死机故障)是怎样修好的?我也有一样故障的机器,现在还未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