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神舟承运L520T驱动装不上!

楼主(2009-05-17):
求助:神舟承运L520T驱动装不上!
未知设备驱动无法安装。在官网下载的驱动都装过了,还是不行。不知道是不是电源管理的驱动啊,记得IBM出现这个未知设备是安装电源管理驱动。截图2张大家帮忙看看怎样解决!

网友:
未知设备驱动无法安装。在官网下载的驱动都装过了,还是不行。不知道是不是电源管理的驱动啊,记得IBM出现这个未知设备是安装电源管理驱动。截图2张大家帮忙看看怎样解决!
67756 ...
引用 网友A:

什么设备都正常了?如果是,就可以不理它。如果你想折腾,那装个驱动精灵试试。

网友:
禁用就好了嘛。考虑太多

网友:
应该是猫   调制解调器可也不驱没事的

网友:
先要查清她是啥东西? MODE、声卡、网卡、红外、1394等等。。
找个硬件检测软件看下吧。

网友:
谢谢楼上的各位师傅,我装个驱动精灵看看管用吗,,,好了的话再来回帖。

网友:
应该是ACPI吧,装标准的就是了

网友:
双击一下,看属性,上边应该写着是什么东西(我想你的可能是ACPI设备),如果是ACPI,手动驱动成电池吧,不用太执着.
(HP本的这东西也很可气,网上说是快捷键,但不适用于XP,强驱的话就叹号......无奈,驱成电池算了)

网友:
楼上正解,驱成电池就好,

网友:
7楼的正解 ACP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