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PERPRO\9000U编程问题

楼主(2009-05-17):
SUPERPRO\9000U编程器,我想写NT68F63LG 上面的器件,,我找了N块NT68F63LG来写

发现都能写完,验证数据的时候过不了报错,再读出来数据变了,和原来的数据有点不一样了,,,就前面C2变FF了,,,请问论坛的高手帮帮我

网友:
两个可能性:一是座子坏了,没有接触好。另外是芯片坏了。校验不过去

网友:
楼上说的很对........

网友:
座子坏,同样的座子写MTV312没有发现问题的,芯片坏的话,芯片在液晶板上应用没有什么问题,拿下用编程器来编程问题就出现校验错误

网友:
可能是MCU的问题,我拿过一些NT68F63L,就 校验不过,拿了些带G的,就全部OK,你换一家拿拿MCU看看,

网友:
器件配置字里面有可能设置不对。

网友:
上图大家吧,

网友:
有谁遇到这个问题,大家帮帮忙吧

网友:
芯片坏了。

网友:
问题解决了,   是芯片的问题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