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键盘灯不亮

楼主(2009-05-17):
我遇见华硕P4P800的主板 键盘能用   但是按小键盘灯不亮  我换了很多键盘了  一样的问题  请各位大师指点一下  谢谢

网友:
进BIOS设置~~~~~

网友:
按小键盘灯亮不亮

网友:
BIOS里中的小键盘是否开起啊
  查查看呀········

网友:
把BIOS里的 keyboard numlook打开... 应该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