速修HP DV3000 经验分享!

楼主(2009-05-17):
今早一开门,就有客户抱来一台DV3000。开机屏不显示。外接显示器,也不显示。
接上可调电源,开机电流摆到0.4A不动。显卡用的N卡:G6150。肯定是通病。直接杀
桥。
      补焊G6150后,开机就看到了那可爱的LOGO,装机测试OK,交货!抽根烟,享受
享受,呵呵~~~

网友:
等过了保修再说吧

网友:
等着返修吧,快一个礼拜,短一个月多。

网友:
V3000的这个故障,我已经可以解决。最短在一年内不会返修。

网友:
好像后斯的V3000的机器已经做一些改进了,北桥已经更换 了。具体什么型号我忘了,不知道这样的改进会好多少。

网友:
新潮科技小俊兄,有什么好方法可以管那么久啊?我也知道补焊管不了多久,就算是换显卡,换板子,也
不一定能管很久。最烦看到G6150和NVIDIA8400了。换显卡都不稳定!大家是不是遇到这两个芯片的主板
也狠头痛啊?给个好的解决方案吧。高手门!

网友:
三点:一,把风扇改成长转
      二,升级BIOS
         三,超级BS技术平平而又喜欢装B的家伙~

网友:
前天,我也整好了一个v3000,也是加焊北桥的,就是不知道能用多久了。。。。。楼上说升级bios和改风扇,如果再坏了,就试一下~~~

网友:
这个系列的机子,cpu座和显卡都易虚焊。焊完有返修的要注意,加焊质量

网友:
十楼的在说我吗?我技术平平都被你看出来了......真不好意思 ,这论坛是交流用的,我愿意说就说,不愿意就不说,轮不到你多嘴。

网友:
风扇长转也不是根本解决办法 无铅换有铅是正解

网友:
加焊是可好.不过很难保证使的住.....重植球的效果要好于加焊.

网友:
改长转就没有必要改BIOS了,升级BIOS只是为了改进风扇的逻辑算法。
最有效当然是改有铅啦,有条件最好也打上胶..

网友:
要用无铅重新植球焊接,刷BIOS,芯片和散热片中间的散热垫也要改进

后新出的DV和V系列,有的用INTEL平台了,AMD平台的改用新北桥Go7150,温度也不高了,以后这种问题估计没得修了

网友:
7150 我还没看到,不过后期的 电源头 是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哈哈,有同感。。。。
这种机器返修率极高,因为是无铅的主板+无铅的桥+机器温度极高=返修率

网友:
我这边也修了不少V3000 开始返修率太高了 一个月左右就回来了(我们保修三个月的)  后来发现做完桥把中间的垫片改进下 用散热比较好点的铁片直接接触会好很多。。

网友:
哈哈。我有一台V3000的返修了十几次呵呵

网友:
把G6150上面的散热垫去掉,用铝片替代。

网友:
我这边也修了不少V3000 开始返修率太高了 一个月左右就回来了(我们保修三个月的)  后来发现做完桥把中间的垫片改进下 用散热比较好点的铁片直接接触会好很多。。
引用 网友B:

技术不保密怎么行。将来还怎么混。什么都说得清楚了,很容易被人效仿。自己的辛苦不 值得

网友:
现在那种新的电源头子跟DELL的一样的,,这个有办法接稳压电源看电流吗?谁接过这个可以分享一下吗

网友:
DV反修的太多了,修好大多不稳定

网友(2009-06-16):
各位兄弟,刷BIOS刷什么版本好啊,在HP官网能找的到?

网友:
现在一般加焊后再升级BIOS

网友:
升级BIOS才是正解,升级后的温度和升级前的温度差太多了

网友:
不出通病  做维修的靠什么养家

网友:
HP机子是蛮容易的坏,因为他设计的机子功率都蛮大,且不能提供良好的散热,所以一般都蛮容易坏
   个人意思,仅供交流讨论

网友:
能用多久啊 ,不要一过保修期就没用了。

网友:
呵~DV3000DV2000的通病啊~!
不过如果你不重植珠的话~一个星期就会回来的了~!
如果真的是这几款HP的本子~还是建设叫客户换主板比较好

网友:
听了各位的一番话,收获不小啊,多谢

网友:
只能是这样的解决办法

网友:
要跟你们学习学习才行,,,高手

网友:
修好叫客户到淘宝上出掉

网友:
学而实习之 不亦乐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