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诊断卡显示 01

楼主(2009-05-17):
主板型号:GA-8IPE1000-G ver:4.0
主板供电正常,显示器无显示,诊断卡显示 C1 01然后就不动了,拔掉内存主板报警,声音是很短促连续不断的滴滴声!CPU温度正常(拔掉风扇很烫),南桥也有温度!主板没有电熔鼓包现象!请高手们帮忙解决一下!

网友:
刷BIOS吧,这板BIOS易坏.

网友:
查一下内存供电

网友:
内存可能坏了!换个好的试试

网友:
楼主清理一下内存插槽.看看是不是脏了

网友:
内存没有坏,除了主板所有部件拿到别的主板上一切正常!在什么也没有的情况下开机还是一样的报警,插上内存不报警但诊断卡显示01(显示过程一样,C1 ,01然后停止)

网友:
是不是内存插槽虚焊啊  以前也碰到过的

网友:
换个CPU试试,我上次也碰上这问题,换了个CPU就好了

网友:
楼主刷过BIOS 没啊.....BIOS资料错了也会出现类似的现象的

网友:
清洗一下内存插槽。量下AD线

网友:
当内存不过来修:查内存供电,1.25V电压,系统总线,时钟,AD,刷BIOS,换IO,清洗加焊北桥,再不行.....

网友:
同意2楼和9楼的意见,先刷BIOS,不行的话,就按照11楼的说法去做

网友:
cpu座有没有虚焊,和南北桥电压正常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查CPU和CPU座子吧,CPU有没有和座子接触不良的?

网友:
拔掉内存主板报警,声音是很短促连续不断的滴滴声!
这种声音应该是键盘问题,把键盘拔了看下

网友:
清理下内存槽啊 不行的 话换 下io或查下它附近的 电路

网友:
我觉的是IO的问题

网友(2010-02-21):
今天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网友:
我这块应该是CPU供电的问题,旁边有好几个电容已经鼓包。

网友:
io有问题,一般是83627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