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核本本要花屏

楼主(2009-05-17):
DELL M1330 双核核本本, 13。3寸宽屏, 开机屏底色全是绿色,进入桌面后就花屏,它不是横条和竖条那种花法,而是像没装显卡驱动那样子,分辩怒是640*480 8位色的效果。接外显一切显示正常,有时插拔下屏线又能正常显示几分钟,应该是接触不好,测屏线全是通的,没测到有断线的,它是30针片插的屏线,没这种屏线,无法确定是屏的问题还是屏线的问题,客户要的急,已经把本本抱走了,望大家帮忙分析一下,是屏还是屏线问题?

网友:
有可能是屏上的驱动芯片有问题。我修了个T23的也是这种现象,买了个芯片换上就好了

网友:
我也有遇到过一个这样状况的,换驱动芯片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