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8ie800 加点跑00

楼主(2009-05-17):
cpu  时钟 复位  电压都正常  开机跑00           bios刷过    胆不确定是好的   谁有发一个

网友:
又不一定BIOS坏 查其他地方吧 南北桥供电等等

网友:
查一下CPU  和跳线

网友:
供电正常啊    跳线也没有啊    我把bios那下来也跑00  装上也那样   所以怀疑是bios的问题

网友:
换一个BIOS芯片从新烧个资料  不行的话就拿支具等照一下CPU坐   这款板子空焊  的多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也是那么想的   哥们有这bios吗   发一个

网友:
高手呢   帮忙解决一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