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怎么会这样?

楼主(2009-05-17):
现代DDR256M内存,即将进入系统桌面时蓝屏,用RST检测,发现第3个和第7个芯片有问到,请别人用焊枪吹脱后,此内存无法再点着系统,不停发出报警声!将有问题的芯片去掉为何问题更大呢?居然连系统也点不着呢!!
桌面

网友:
你以为一个个都是独立的么 少一个就少十几兆然后OK了?

网友:
不是把有问题的芯片吹脱就没事了,应该把有问题的芯片换上对应型号好的芯片才行。

网友:
去翻下我的帖子看看就得了
里面有教你怎么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