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4板假负正常上U短路

楼主(2009-05-17):
接的一片ECS NFORCE4-A754主板,上假负载测量工作条件正常。用示波器可以看到电源IC6566已经工作,但上CPU一开机就掉电,检查到北桥附近的的一个场管S级输出1.2V电压 这个电压是CPU的VTT电压同时也对北桥供电,这个场管上假负时正常输出1.2V电压对地阻455欧,上CPU时输出电压0V 对地阻122欧.电源IC 6566第三脚也就是VID12.5是对地的 不管上不上CPU或是假负载 把电源IC拿掉也是对地 我最比过正常板这个脚是不对地的。现在明显的问题就北桥附近的这个1.2V供电问题 有可能是北桥问题导致1.2V不正常,还是CPU座有有短路,请LS们给个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