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GA-K8VT800 不过内存

楼主(2009-05-17):
现象是不过内存,客人说不稳定, 电压有2.5V  系统总线有3.3  地址有1.2  就是时钟没有, 时钟电压在1.2V---0.56V之间跳变 , 我从时钟跑到93786AF 里的 在网上没有找到它PDF    93786AF和93716AF 能代换吗?

网友(2009-09-29):
我也碰到两次,但是都无配件换

网友:
k8的主板,内存控制在CPU里面,上假负载是检测不到内存的时钟的。检测内存时钟必须上CPU,而且你检测内存时钟必须在上内存的槽检测,不上内存,检测不到时钟。
    内存时钟出现问题很少。

网友(2009-10-29):
昨天收两块废板,也跑C1,刷BIOS后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