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102主板的问题

楼主(2009-05-17):
今天本人维修到一块MS-7102主板从起后不亮是什么问题

网友:
检查下重启后的南桥电压,有时候南桥供电不良的话开机后电压偏低的话就再也开不起来了
必须断电再开
或是开机芯片有问题。

网友:
重点查MS- 专用芯片的那个芯片
                            我也赞同楼上同行   MSI  一般都用专用芯片  MS 7  8 9 系列 换了在说 成更率 80%100

网友:
是啊,V星的讨厌 死了,
一般都是MS-的芯片坏。

网友:
我知道了谢谢大家!!!!

我下次会重点查MS-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