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40 跑码382F

楼主(2009-05-17):
IBM R40 跑码382F

IBM R40 跑码382F 待机0.06A 几次跳变后0.51A不动跑到382F 内存换过内存槽补过。北桥也加过焊。还能是哪儿的问题。排阻看过没有发现什么问题。请高手指点。是哪儿的故障

网友:
应该是内存,不妨卸掉一个槽看看,切忌用红外卸

网友:
38很难搞的
仔细查个条件把 一位干桥适得其反的哦

网友:
内存没有过

网友:
内存供电芯片坏了  遇到过很多

网友:
一款T30机器,跑38,焊了两三次,后来又加锡才焊好,你说的这种现象显卡,内存,北桥都有,BIOS也会影响到,几率比较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