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865主板(掉电)

楼主(2009-05-17):
杂牌865主板
  故障如下:
本来是一上电 ,跑c1(就是这时掉电),内存供电正常。量cpu供电1.8v 12v电流2a  。怀疑南桥虚焊,

那加焊南桥呗~。加焊好了,奇怪!主板不掉电了,可是12v的电流飙到4 5A ,而且cpu不跑马。点击复位

针脚也无复位。我估计南桥加焊短路了。那位知道为什么cpu电流飙到4, 5A。谢谢!

网友:
加焊南桥??? 不应该加焊南桥吧

网友:
内存为什么加焊南桥

网友:
他的内存掉电了就做SB咯。
量量南桥的电压对不对,是不是做了桥后有什么的电阻改变了。

网友:
怎么不查下北桥?加焊时机过早。
我认为可以先把其他因素排除掉,先易后难。
南桥搞短路了,再重植就费事了。

网友:
你应该先测一下南桥到内存管理3.3V电压  如果有  就应该不是男桥的问题了

网友:
兄弟们  865的南桥空焊的几乎没有啊

网友:
应该先查北桥啊

网友:
南桥加焊短路了吧,这样只能先把故障恢复到最初了,要重新作BGA了

网友:
点击不复位………………

重新加焊一下南桥,不行只有重做了
不管你的初始故障是什么
现在南桥出问题的可能性大了

网友:
没复位  就按没复位的情况查   内存不过   不只测下供电电压     动不动就做桥 我是不懂啊    看来我技术不行了

网友:
估计是你在加焊南桥的时候哪里短路了,再焊一遍,实在不行就做BGA吧。

网友:
换内存  实在不行就BGA

网友:
百试不爽啊!
我一般搞不定了就去焊南桥和北桥
结果不说了, 恼火啊

网友:
你最好是在去搞一下南桥。你现在是南桥有问题了把它搞好了在去看内存电路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南桥到内存的3.3v电压,怎么测